2.4G的单鞭全向天线方向性问题

楼主(2010-08-0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竖着放。

楼主:
是不是水平放就不行?我的发射源的天线是各个方向都有呀

网友B:
原则上应该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平行(随便哪个角度),
但由于漫反射、折射,实际上任意角度都能接收到,只是信号稍微弱一点

网友C:
楼主就不会找个极化立体方向图看看么?

网友C:
X公子,俺觉得只平行,不管角度还不行。
从一个天线看另一个天线的投影,上面的两个最佳,下面的两个就很惨了。

网友B:
没什么惨不惨的,
因为对方的天线角度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跟着你的转吧?就算能转那有多个对象时怎么办呢?
——所以,只有自己去适应另一端的方向、角度,而这时很明显平行基本上是最好的极化状态

网友B:
最差的状态是处于天线的轴线上,
所以对于全向天线,当然是应该约定大家都垂直地面(竖着放),这时所以天线自然而然就都是平行的了。
这样既简单统一也有最好的效果(能排除掉所有最差的,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哥哥不该钻你的牛角尖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