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如何设置NFS服务器并进行远程NFS挂载?

楼主(2010-08-01):
本人在学Linux,使用的Linux版本是Fedora 12,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nfs服务器,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大体步骤,但是找不到nfs配置文件,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配置,并且nfs配置文件怎么找到?

网友A:
你是在开发阶段使用nfs作为根文件系统吧。
首先在服务里面打开nfs相关的几个服务,然后编辑/etc/exports即可。
如果有防火墙,关掉防火墙或者打开对应端口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在服务里边找不到设置nfs的那个选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也可能没装啊,在fedora的组件安装里面看一下,没装的话装一下。
fedora操作和windows差不多的,比较方便。
www.cmte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