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如何配置nfs服务器?

楼主(2010-08-01):
本人刚开始学Linux,使用的Linux版本是Fedora 12,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nfs服务器,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大体步骤,但是找不到nfs配置文件,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配置,并且nfs配置文件怎么找到?

网友A:
建议你找个新的资料看.

fedora已经到13了. 该更新了.

个人认为nfs本身就是垃圾! 鉴于一些老的文档中使用了这玩意, 故看这些文档的人一般会问这些问题. 我一般建议换个新点的文档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要实现的功能是实现pc机和开发板之间的文件共享,好像必须要用nfs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要实现的功能是实现pc机和开发板之间的文件共享,好像必须要用nfs吧?
引用 楼主:

什么好像, 现在都用ftp了还"必须使用"...

网友B:
你是在开发阶段使用nfs作为根文件系统吧。
首先在服务里面打开nfs相关的几个服务,然后编辑/etc/exports即可。
如果有防火墙,关掉防火墙或者打开对应端口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去arm版面看我的回答吧

网友C:
5楼的说的对,
nfs如果没有启动的话,自已启动一下:
service nfs restart

网友C:
其实google一下,答案自然出来了~~~

一、Linux 服务器端NFS 服务器的配置

    以root 身份登陆Linux 服务器,编辑/etc 目录下的共享目录配置文件exports,指定共享目录及权限等。

    执行如下命令编辑文件/etc/exports:

   # vi /etc/exports

   在该文件里添加如下内容:

   /home/work 192.168.0.*(rw,sync,no_root_squash)

   然后保存退出。

   添加的内容表示:允许ip 地址范围在192.168.0.*的计算机以读写的权限来访问/home/work 目录。

   /home/work 也称为服务器输出共享目录。

   括号内的参数意义描述如下:

   rw:读/写权限,只读权限的参数为ro;

   sync:数据同步写入内存和硬盘,也可以使用async,此时数据会先暂存于内存中,而不立即写入硬盘。

   no_root_squash:NFS 服务器共享目录用户的属性,如果用户是 root,那么对于这个共享目录来说就具有 root 的权限。

   接着执行如下命令,启动端口映射:

   # /etc/rc.d/init.d/portmap start

   最后执行如下命令启动NFS 服务,此时NFS 会激活守护进程,然后就开始监听 Client 端的请求:

   # /etc/rc.d/init.d/NFS start

   用户也可以重新启动Linux 服务器,自动启动NFS 服务。

   在NFS 服务器启动后,还需要检查Linux 服务器的防火墙等设置(一般需要关闭防火墙服务),确保没有屏蔽掉NFS 使用的端口和允许通信的主机,主要是检查Linux 服务器iptables,ipchains 等选项的设置,以及/etc/hosts.deny,/etc/hosts.allow 文件。

   我们首先在Linux 服务器上进行NFS 服务器的回环测试,验证共享目录是否能够被访问。在Linux 服务器上运行如下命令:

   # mount –t NFS 192.168.0.20:/home/work /mnt

   # ls /mnt

   命令将Linux 服务器的NFS 输出共享目录挂载到/mnt 目录下,因此,如果NFS 正常工作,应该能够在/mnt 目录看到/home/work 共享目录中的内容。

http://server.zdnet.com.cn/server/2007/0831/482007.shtml

网友C:
不明白2楼为何说nfs是垃圾呢?

网友A:
不明白2楼为何说nfs是垃圾呢?
引用 网友C:

想想最开始用nfs人用nfs干什么. 就知道了.

如果不知道发展史, 我可以给你讲下.

网友C:
不是很明白,开发阶段,基于NFS来做,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A:
你感觉方便的原因是和windows可以共享!

也就是说: 感觉方便的都是些windows转型的程序员---------而windows程序员能写好linux代码么? 得打个问号

真正的linux程序员是不会用nfs的

网友C:
也不是为了跟windowns共享呀,nfs也可以linux间共享的呀~~
跟win共享,一般mountwin分区不就行了吗?

网友A:
nfs是rh公司弄成的标配服务.

现在发行版里大都不自带这个.

估计是受了微软netbios的影响. 不过, 后来一段时间是微软IPC$漏洞的频发期.

我对这玩意印象相当的差....

windows下也可以指定linux分区作为一个盘. 类似linux下的mount.

总之. 这玩意能不用就不用就是了. 你想, 连微软后来都把ipc$默认关闭了!(就是默认不带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