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知道 LF a/a 焊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8-01):
一块板子,我使用安泰信的AT8586热风机,用500度的温度(最高温度),风量3.5,才勉强把一个16脚的PDIP的IC(74LC151)吹下来,足足用了4-5分钟,很担心把芯片挂掉,请问是焊料熔解温度高还是操作有问题?

网友A:
DIP类使用热风机拆焊需要专用风口,否则热散失太大,器件也容易过热损坏。也可以用吸锡枪或吸锡铜带配合电烙铁拆焊。

网友B:
LS正解,LZ的方法错了。
16脚DIP的话直接堆锡一把就拖下来了,热风枪反而不行的。

而专业点的则可以专用的宽嘴烙铁拆,那个傻瓜也能拆下来

楼主:
多谢楼上2位,是在下描述的错误,那个芯片是表贴的,刚才查了一下,正确的封装名称好像是叫SO,就是贴片的那种。
再有热风枪的温度是否有可能不准,我把温度调到350度的时候,用户k型热点偶温度计测量,在出风口检测2~3分钟,温度也只有300度多一点,即便调整热风机的微调,温度只能调到325度左右。我用的那种结型的热电偶,就是2根塑封金属线,顶端连在一起,没有封装的那种,按说探头的热容量应该很小,不过探头的温度最多到350度。还有一种封装在不锈钢管里的我也试过,应该是探头的热容量太大,检测更不准,升温太慢就没有继续;不知道调校热风枪的温度有没有什么标准程序。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IC拿掉以后,在IC下有4点红色的胶,应该固定用的,我也不知道胶的熔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