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0-08-01):
各位大大们 ,帮我看看这样行不行 ,输入是单片机IO口 3.3V,想的到一个3V 50MA
在线等

网友A:
图片被限制,从本地上载到21IC来,尽量不要使用外部链接。

楼主:
好了,现在重新上传了

网友A:
低电平会太高,Q2导通时的功耗也过大,直接加两级非门即可,输出级非门可并联使用,输出电流更大。

楼主:
您是说低电平的时候 Q2的基集电流太大吗? 然和输出的电流过大?其实我只要求电流大于50MA的,说Q2功耗大,确实没考虑到,假如选用Q2换成PNP呢?

网友B:
不能,(5-3)/68 = 29mA

网友C:
Q1的基极至少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D:
额》。保持关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要还要考虑下面的那个R4把,IE基本上是等于IC的把?

楼主:
Q1的基极至少加个限流电阻吧
引用 网友C:
嗯 那个Q1集极电流应该是20UA把,不用考虑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把? 是这样计算的吗?

网友E:
按照楼主的原理图
输入为0时,Q1截止,Q2导通,输出也无法得到3.3v
输入为3.3时,Q1导通,Q2截止,输出为5V

网友F:
我也认为楼主的图输出大概在5V左右

网友G:
哈哈,这样的电路是不能得到您想要的电压值的。
首先:Q1,ib=5-0.7/82k=0.05mA, ic=0.05*80倍,假设的,则=4ma,如果这样,这个电流值已经足以令
Q1饱和了,那么,Q1的Vce=0V,这样,Q2是截址的。那么输出,就是5V,至于电流的话,就看你的负载了。。。。。。,不知分析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