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二手示波器,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本人想求购一台数字存储示波器,两通道的,100MHz,锁定品牌为泰克和安捷伦的,目前比较看好两个型号,HP54600A和TDS1012,如图所示,其中TDS1012采样速率为1GSa/S,HP54600A不详,好像是20MSa/S吧,请各位给点意思,我该选那个合适点,若有其它选型,欢迎指出,谢谢!

网友A(2010-08-02):
www.alibaba.com.cn上搜索
二手示波器

楼主:
回楼上
已联系好几个卖家了,但是不知选哪个好呀,不知你有没有用过HP54600A和TDS1012,确得哪个好用呢,个人确得HP54600A这个显示好看,是示波管的,欢迎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当然进tds的拉,只要油银子

网友C:
当然进tds的拉,只要油银子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同样指标下,安捷伦的更贵吧!?

另外,TDS的质量不怎么样吧,我已经买过2、3台了,质量都不太好,TDS1012/2012都不怎么样啊

网友C:
TDS用的时候,发热简直是一塌糊涂,不知道安捷伦的怎么样?

最近我们也在买设备,打算买一台200M或者500M的呢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二手模拟示波器,2500左右的预算,搭车请教

网友B:
哈哈,俺的tds210自已掏银子买的,7700元,心疼了好一阵子,坏过一次电源总成,幸好在保期内,没花银子.
是蛮热的,后来加了一只220v/110v倒棚,既隔离,又降压使用(110v供电),发热小多了,从此太平,一晃快10年了.
二手tds机子2~3k银子可淘到.

网友D:
谢谢老T叔啦

网友E:
前段时间新增了一套调试用设备和仪器,包括信号源、示波器和台式电源,一套下来也就6k多。二手的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我之前也找了不少二手仪器的供应商,看了一些。不过感觉心里不踏实,后来买了普源精电的新机子。价格的确是很便宜,性能肯定和泰克、安杰伦没法比。不过看看波形,做个普通测试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老板不舍得花钱啊

没有合适装备  希望调试的时候不要出什么大问题  否则只能靠猜了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
今天去看实物了,TDS1012挺轻的,是单色LCD屏,对比度调节有点小问题,是白底黑字显示,**成新样子,感觉LCD显示拖尾较严重,所以没要,HP54600A荧光效果好看清,反应也快,机子是98年产的,个别按键胶破损,场幅有别显压缩现象,所以也退了....总的来讲,个人实物比较还是较喜欢HP54600A这款,论里有要转让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120288929,注明示波器,
要求如下: 外观**成新,无明显破损,所有按键操作好使,无维修记录,CRT显示正常,配套两条探头,价格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