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请进……

楼主(2010-08-01):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无源蜂鸣器是怎么工作的啊,还有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啊。。。由于小弟是新手,暂不能提供太多的积分,,,望见谅。。。嘿嘿、、、

网友A:
该蜂鸣器应为不带自驱动的电磁式蜂鸣器,用一定频率的信号激励晶体管,蜂鸣器即可发声,图中的电容为隔直电容,正是因为有此电容可以推知蜂鸣器为电磁式的,若真如此,可换个电路形式,在供电电压不超过蜂鸣器最大工作电压时可省掉R11和C5,将蜂鸣器直接串在晶体管射极回路中即可,这时的声音会更大。如果该蜂鸣器是陶瓷蜂鸣器则C5无意义,可以省略,同时要注意陶瓷蜂鸣器的频响范围小于电磁式蜂鸣器,驱动信号的频率要在特定的范围内蜂鸣器的声音才够响亮。
现在也有一些设计采用的是微型动圈扬声器做发声元件,声音要求不大时可采用楼主电路,因为动圈扬声器的阻抗较低,但此时电路图中的元件符号应采用扬声器符号。

网友A:
另外补充一点:提问帖的悬赏分跟积分无关,注册及发帖、回帖即可获得,该分跟网站的任何排名都没有关系,留在ID手中无任何意义,不用白不用。悬赏分规则的推出是为了刺激回帖所设,发贴人可根据回帖情况和质量选择悬赏分的分配,回帖人因此获得“专家分”,专家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帖人的回帖数量和质量,专家分的排名也是独立于积分之外的,并且分栏目独立计算,积分则反映了ID的活跃度,而发帖人的悬赏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发贴人带来任何“损失”,该分数用尽,只要接着发帖、回帖即可自动获得,参与的多了,该分甚至根本无法用完。

网友B:
春阳兄回答问题还是买一送一的
兰州这次赚翻了

网友C:
知无不言 言无不细

网友A:
看来4楼认得楼主……

网友D:
:victory:讲得很好~~:victory::)

楼主:
讲的很好啊,谢谢啊、、、由于我是新手,对单片机还不是太了解,以后有什么疑问,还望多多指点一二哈。。。

网友E:
知无不言 言无不细
小狼对chunyang老师的评价比常贴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电磁式蜂鸣器不也是直流的吗?陶瓷式蜂鸣器是不是指压电式蜂鸣器把C5去掉是不是因为压电式蜂鸣器需要的电压较电磁式大啊?本来我是明白了啊,但是在网上一查蜂鸣器的分类介绍就又糊涂了啊,嘿嘿,,,还往指点啊。。。谢谢哈。。。

网友F:
chunyang老师讲的很好,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点:所有无源式发声元件都必须工作在一定频率的交流驱动下,直流驱动是不会发出声音的,而有源蜂鸣器是在内部封装了有源振荡器、驱动电路等,只要直接供电就会发声,所以我在前文中说“该蜂鸣器应为不带自驱动的电磁式蜂鸣器”,不能简单理解电磁式蜂鸣器就是直流的,可以通过直流并不代表直流下就可以工作。
压电蜂鸣器本身呈容性,跟你说的什么电压之类的无关,本身既然已是容性,串个电容又有什么意义?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我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