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N12 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0-08-02):
一个问题

LDI 25H,0000B
LDI 26H,0000B

;目的:想对RAM 25H,26H装入数据00H,结果编译时通不过
;很多这样的命令都通不过

提示是:错误1: CANNOT USE OPCODES AS LABELS ;(操作码不能做标号)
           错误2: DATA/DW DIRECTIVE ERROR,MISS "DATA/DW"DIRECTIV

很确定没有用操作码做标号使用。
那么就是第二个错误了。第二个错误是什么错误?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LDI 25H,0000B;
LDI 26H,0000B;

后面有个分号.

网友B:
LZ的两条指令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方便,请LZ将代码贴上来或者将报错界面贴上来。单纯看着两条指令是没有问题而找不出问题在哪里的。

网友C:
是的,需要稍微完整点的代码,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仅这两条语句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D:
难道不便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