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编的,真绝

楼主(2010-08-02):
这书编的,讲了与没讲一样。

这也能叫示例?晕

看完还是不知应该如何实现 翻BANK去JMP

哪个仁兄来个 长跳转 的具体 示例。谢谢

网友A:
不要着急,把书看完就知道了,此处只是讲解最基本的指令.

您需要了解的跨BNAK跳转的部分在本书的第55页,有2个例子说明,请查看.

网友B:
呵呵LZ在中颖全心论坛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是在全心论坛里面提出问题的方法不是这样而已。我在全心论坛里面还误解为LZ咨询的是RAM的bank问题了。
那么这里解释一下ROM bank问题好了。ROM bank切换主要针对ROM大于4k的芯片。中颖4bit单片机地址线只能寻址4k,超过了4k就要用bank寄存器来寻址了。简单的理解就好像是用bank寄存器来扩展地址总线一样。只是在切换bank的时候需要注意中断寄存器的处理。一般是在切换bank的时候,先关闭中断允许标志,切换成功后再恢复中断允许标志。具体的可以阅读书上的详细说明。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网友C:
楼主看的是哪本书

网友D:
国内的说明书实在是令人失望!编制说明书没有什么难度,只要投入一定量的时间,加上细心即可。

唉!

网友B:
LZ提出的意見值得我們去考慮和改進。畢竟這本書是我們公司工程師人員編寫的,我們沒有請專業的編輯。工程師在編寫書中的每一段落的時候,可能都只是針對當前編寫的段落部分。而我們公司工程師畢竟對我們自己的系統有了整個的熟悉。所以針對當前段落的理解是沒有問題的。而客戶因為可能初次使用,沒有對我們的產品有完整的認識,導致在閱讀某一段落的部分介紹的時候,因為沒有我們產品的完整認識而不能理解。這個是可以理解客戶的困擾。
這個主要是我們工程師和客戶在對我們的產品的認識上面的差別導致。當然LZ提出的問題,這對我們在以後的編寫對應的教材的時候的改進是寶貴的意見。我們也更需要提出這樣的意見。

网友E:
整体还挺不错的

网友F:
看完整本书才能对示例有所了解...先别下定论

网友G:
哈,卖主也出现了。

网友H:
看完整本书才能对示例有所了解...先别下定论
引用 网友F: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