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2010-08-02):
//入队
int EnterQueue(SeqQueue *Q,QueueElementType x)
{
    if((Q->rear+1)%MAXSIZE==Q->front)
        return(FALSE);

    Q->element[Q->rear]=x;
    Q->rear=(Q->rear+1)%MAXSIZE;
    return(TRUE);
}

小弟问一下假如if里面的语句为真的话,返回FALSE,后面的
Q->element[Q->rear]=x;
    Q->rear=(Q->rear+1)%MAXSIZE;
    return(TRUE);
还执不执行?

网友A:
不执行的,看下语法吧,return语句是直接返回该函数调用的。

网友B:
看下汇编啊,当在C语言中遇到return汇编就会出现ret。肯定后面的语句也就不执行了啊。

网友C:
return 就直接返回,后面程序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