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闪烁

楼主(2010-08-02):
我家的节能灯,40W,关灯后还会出现过一段时间闪一下的情况,还有以前看到的那种日光灯在关灯后还是有一点点亮。这两种情况是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有电工曾告诉我是关零线没有关火线的原因,但我想就是关零线,只有一根火线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请各位帮我解解疑。

谢谢!

网友A:
我家的灯也是这样的.开关断火线也没有用.

网友B:
应该是振流器的作用结果。

网友C:
节能灯、日光灯等都属于冷光源,荧光粉只要受激发就会发出可见光,一点点能量就行。如果开关控制的不是火线,因各种原因比如潮气等会导致有漏电流的存在,有时这种漏电流就会导致灯管轻微发光,甚至有时在空间电磁场的激发下都会轻微发光,而有的节能灯因电路设计问题,关断火线后电容储存能量下降至振荡器工作门限电压时,振荡器停止工作,耗电量大减,电容放电速度锐减,而过一会振荡器因处在门限工作电压处,会因为热随机现象突然又起振导致节能灯发光,只是这时会迅速耗尽储能,所以只能闪一下。
荧光粉还有个特性:激发撤除后会维持一段时间发光,称之为“余辉”,所以关灯后如果环境足够黑暗还会看到灯管有光发出,但会慢慢变暗直至消失,所有荧光粉都有这个特性,比如显像管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