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开关连接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0-08-02):
我需要选择一款连续电流大于1A的模拟开关,但是基本上单独的开关很难实现这一点,模拟开关连接使用是不是可以增大它的连续电流,如果是,那模拟开关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查一下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输入输入直接并联就可以了,要达到1A的电流,可得不少模拟开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联,从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我还是有所顾虑
我看到有连续电流能力是500mA的,如果我选这种的话最多不是并三个就可以了。
我的担心在于,连续电流能力提高了,但是模拟开关的其他性能是不是下降了,具体我还会死很模糊,没有系统的想法,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它除了在体积上太大这个确定以外,跟多个模拟开关并联相比还有什么劣势?我想权衡比较下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用分立MOSFET搭开关,可能成本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成本肯定是比上两种方法都低,但是电路的稳定性可能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C:
7楼:
稳定性?
用分立元件搭,可能比集成的模拟开关稳定性还高。

用继电器,除体积和成本外,其切换速度远比固态电路慢,另外继电器还有寿命问题。但继电器是导通电阻最低的,各路之间隔离是最高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呢?
你这500mA的模拟开关并联,成本跟体积有优势吗?我没用过固态继电器,就是看到松下的1.5A的,挺小的,就不知道它多少钱。
你能介绍一下,系统可靠性的计算方面的知识吗?或者推荐些资料。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价格贵

网友F:
呵呵,楼主,前几天好像您就在寻找能达到1A续流能力的模拟开关,我当时也想到并联的方式,但请教了公司的设计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AE给的理由是一致性做不到。

继电器的寿命比模拟开关差远了,几个老工程师也建议自己用分立元件搭。

网友G:
分立元件搭,便宜实惠,性能高。
其实还要关注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系统可靠性的计算机方面我不熟,所以也没办法推荐资料给你,不好意思。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对我的问题的关注,一致性?您是不是可以具体说说,我还有些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分立元件搭建确实是个好方法,但是它又不满足我信号双向的要求...

网友G:
分立元件搭一样可以信号双向呀?
比集成IC双向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双向如何实现?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