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单片机后如何走下一步

楼主(2010-08-02):
单片机应用感觉还可以了(常用的功能都用过,也接触过pic,avr,瑞萨。430等单片机),下一步学点什么东西比较好。希望得到高人指点下。

网友A:
不是高人,无法解答。

网友B:
下一步就学精。
不是高人,仅供参考。

网友C:
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无论其功能有多强大,其必须还得和外围协同工作。因此除了学好(其实“熟悉”为更妥,因为该学好的是《微机原理》)单片机外,还必须掌握外围的特性(如前后向通道,界面和通讯等)。由于嵌入式系统是被应用于(或称嵌入于)各类不同的领域,相关技术的涉及面甚广,故可谓学不胜学。因此,还必须结合相关行业或领域来学习相关的技术知识。

网友:
就一工具而已,就象学机械的学会了绘图,学会了开车刨床一样。找准个好点的行业才是真的

网友D:
下一步就是学精,单片机应用范围很广,选择一个喜欢行业做下去就ok

网友E:
同意6楼

网友F:
单片机学精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什么问题,知道单片机不算什么,知道怎么用好单片机才是重点,一款单片机基本就是那么些东西,只要会C,不涉及到操作系统,掌握那些模块并不难,难的是用那些模块按照要求设计外围电路并结合软件设计出稳定可靠的产品才难,所以所谓学精就是知道用单片机设计整体的电路稳定可靠的实现所要求的功能并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G:
学以致用。

网友H:
我觉得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没有学好,说明你只是学了点皮毛。

大家说得对,楼主需要真正地做几个实际的项目。

网友I:
想到能做到,而且要做得好

网友J:
是应该学会扩展其它的功能。

网友K:
我建议你开始学习DSP,ARM,FPGA,我就是这么学的,以前学的单片机,8位AVR,PIC或16位的freescale,MSP430,TI——DSP-C2000系列的,NXP——ARM7系列三星44B0,和alter-FPGA,CPLD都学了,虽然学的不算“精”,但是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要不是涉及操作系统的前后代程序都是没问题的,将来无论做工控,还是嵌入式,咱们都能很快的上手,这样不好吗!

网友L:
我觉得精通哪款单片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应用设计出稳定可靠的新产品。(编程和外围电路)

楼主:
公司是做方案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chrishardy的意见很好,有人说在某个行业做精,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兴趣,至少觉得现阶段没有必要)。知识的更新速度很快,有人说要学会很多东西很难,在没学会之前是很难,但是很多东西学会之后一通百通。

网友:
如果是在校生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工作了你的观点就是很危险的

网友M:
呵呵,,我在打工,,自学紧编程式,,,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N:
感觉要学精,开始要往深处专,然后再往广度上面扩展

网友O:
做点东西吧(有应用价值的东西),来检测一下你学的效果。

网友P:
我是知道下一步,但不懂编程.

网友Q:
呵呵,LZ想跳了是吧,那就赶紧吧。

建议,找个单片机开发工作。或者DIY一些东西。

网友R:
以后从事哪方面工作比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