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波的产生

楼主(2010-08-02):
我用下面的电路做成100K的方波后,他的正半周期正常,可是到了负半周期出现了欠阻尼震,我想知道这里的欠阻尼震荡 怎么计算,如果我想把把这个震荡去掉 我该怎么办,谢谢大家!刚刚图画错了 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A:
R1有必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图画错了

网友A:
去掉R1试试,加上R1输出不是标准的方波,计算比较麻烦

网友B:
R1不是用来调节频率的吗

网友C:
负半周期出现了欠阻尼震

贴个图看看吧。

楼主:
我已经用示波器测试过了啊!跟R1没有关系的啊!318的带宽比我要做的频率高多了啊!

网友D:
Pin3、Pin6之间接个12pF的陶瓷电容试试

楼主:
我在想欠阻尼的话,把我的R3,R4,R5放大十倍,这样做可以吗?阻尼跟它的输出端有关吗,因为我搜到一个帖子,人家功放算阻尼的时候就是在后面串一个电阻!

楼主:
Pin3、Pin6之间接个12pF的陶瓷电容试试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这是两个图片!

楼主:
6# gaohq 我已经贴出图片了!

网友E:
为什么不是用比较器啊,像311

网友A:
晕,楼主一开始就把图贴错了。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A:
这个现象确实比较奇怪啊,会不会是你PCB的问题?

楼主:
14# 凯旋晴天 开始的时候没这个芯片!所以就用的这个了!

楼主:
16# huaiyuan 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不大啊!我用的是通用板焊接的!

网友F:
方波出现这种阻尼振荡是很常见的。
这种阻尼振荡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导线的电感)与分布电容(导线之间以及各元件之间的电容)在方波激励下产生的。
很难完全消除掉,也没有必要完全消除掉。按楼主贴出的波形看,已经不会影响后续电路工作。

楼主:
19# maychang 谢谢,我后面接了一个RC充电电路,结果他的阻尼震荡信号被放大了。我想做个很好的线性的三角波!可是这样的话就不好了啊!

网友B:
在输出接个稳压管试试?

网友G:
再加一级触发器整形试试

楼主:
21# 天神下凡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波形出来的不好中间越变的时间会变长,而且阻尼震荡还存在,我接了积分电路后,就阻尼又出来了,而且十分不稳啊?

楼主:
22# batsong 我也用过了施密特触发器了 我用的LM311的芯片,结果是阻尼震荡增大了,不知道你是否有确切的型号,我这运放的种类不多!谢谢!

网友H:
50%占空比的方波用运放积分才好做出标准的三角波

网友I:
帮我讲讲原理,是不是即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啊。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输出为正,则V+大于0,V-由于有电容,不能突变,一点一点充电至大于V+,然后输出变负,输出小于零,V+也小于零,此时V-开始放电,当放电至小于V+后,输出又为正,如此反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