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I/O口问题

楼主(2010-08-02):
main()
{
while(1)
{
    LED1 = 1;  //RA5
    LED2 = 1;  //RA4
     asm("clrwdt");
}
}
RA5和RA4分别接LED灯,为什么同一时间只能一个灯亮。如下图。
A口的初始化如下:
ANSEL=0x01;
TRISA = 0x0f;
PORTA = 0x00;
上面程序只是一部分,程序中用到了TMR1和TMR0,内部4M。
非常的不明白为什么现象是RA4和RA5交替输出高电平,把LED1和LED2接到C口上就能同时亮了。忘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RA4没有高电平输出,请看手册中有关RA4的描述

楼主:
RA4没有高电平输出,请看手册中有关RA4的描述
引用 网友A:
不是RA4没有高电平输出,是RA4和RA5交替输出高电平。图中时刻刚好是RA5高电平

楼主:
仿真软件有时候也不一定对吗?可能我设置的不对。。。。。

网友A:
请以数据手册为准,具体请查对应型号的手册确认。

网友B:
加大限流电阻.

网友C:
端口的“读-修改-写”问题

网友D:
RA4可能是开漏结构,即不会输出电流。。。
记得PIC有一个口是这样子的。。

网友E:
楼主在哪里啊?可否QQ聊?

网友F:
RA4  输出是集电极开路

网友G:
proteus仿真?
pic16的片子大都RA4为开漏结构,查查数据手册,输出要接上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之前也考虑过上拉,也接过上拉。还是RA4和RA5轮流输出高电平。这个是proteus仿真的结果。
实际接上电路,烧进程序后RA4和RA5能同时输出高电平,而且没有接上拉。。。
至于什么原因还不知道,望各位能帮忙分析一下,大家讨论讨论。。

Each of the PORTA pins, except RA3, has an individually
configurable weak internal pull-up. Control bits
WPUAx enable or disable each pull-up. Refer to
Register 3-3. Each weak pull-up is automatically turned
off when the port pin is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he
pull-ups are disabled on a Power-on Reset by the
RAPU bit (OPTION<7>).

上面是16F676介绍I/O口里的一段,配置成输出时确实没有上拉了,那么下图中我看不出来是OD门。。

网友A:
一切以手册为准。

楼主:
一切以手册为准。
引用 网友A:
yewuyi老师,不用重复回答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B:
限流电阻限值太小了,LED的工作电压大约1.7V,按2V算,也已经超出了25mA的端口电流,加上它的"读修改写"问题,结果就是这样...

楼主:
限流电阻限值太小了,LED的工作电压大约1.7V,按2V算,也已经超出了25mA的端口电流,加上它的"读修改写"问题,结果就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但实际电路是可以的。。。

网友G:
不是OD门
watch窗口看到的RA4,RA5是多少呢?如果都为高,那就是protues的不是啦

网友H:
关比较器,cmcon不用设置吗?

楼主:
不是OD门
watch窗口看到的RA4,RA5是多少呢?如果都为高,那就是protues的不是啦
引用 网友G:
debug和实际电路都是高,就是proteus里面不能同时为高。但在proteus里把RA4和RA5换成RC4和RC5是可以同时为高。看来proteus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限流电阻限值太小了,LED的工作电压大约1.7V,按2V算,也已经超出了25mA的端口电流,加上它的"读修改写"问题,结果就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LED工作电流大影响的是它的寿命,读修改写问题,我这里没有涉及到状态变化。2方面都是不原因吧,愿听高解。

网友B:
程序按下面两种方法都试一下:
1.
main()
{
    init();//初始化
    LED1 = 1;  //RA5
    LED2 = 1;  //RA4
     while(1){asm("clrwdt");}
}
2.
main()
{
while(1)
{
   PORTA = 0b00110000;
     asm("clrwdt");
}
}
如果上面两种方法都可以,证明就是读修改写现象,不过proteus是不是能这么NB的反映现实,就不知道了!
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加大电阻!不要总抱着实际可以,仿真不行说问题,要去试!可以跟可行区别是很大的!

楼主:
程序按下面两种方法都试一下:
1.
main()
{
    init();//初始化
    LED1 = 1;  //RA5
    LED2 = 1;  //RA4
     while(1){asm("clrwdt");}
}
2.
main()
{
while(1)
{
   PORTA = 0b00110000;
     asm("clrwdt ...
引用 网友B:

程序1: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__CONFIG (CPROTECT & PWRTEN & BOREN & WDTEN &
MCLRDIS & INTOSCIO);

//__IDLOC (2010);
__EEPROM_DATA(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define LED1 RC5
#define LED2 RC4
#define LED3 RA5
#define LED4 RA4
//////////////////////////////////////
void Init_Sys()
{

ANSEL = 0x00;

IOCA
= 0x00;

TRISA = 0x08;

TRISC = 0x00;

PORTA = 0x00;

PORTC = 0x0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
///////////////////////////////////////////
main()
{

Init_Sys();//
初始化

LED1 = 1;
//RC5

LED2 = 1;
//RC4

LED3 = 1;
//RA5

LED4 = 1;
//RA4

while(1){asm("clrwdt");}

}
结果1:如图1

程序2: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__CONFIG (CPROTECT & PWRTEN & BOREN & WDTEN &
MCLRDIS & INTOSCIO);

//__IDLOC (2010);
__EEPROM_DATA(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define LED1 RC5
#define LED2 RC4
#define LED3 RA5
#define LED4 RA4
//////////////////////////////////////
void Init_Sys()
{

ANSEL = 0x00;

IOCA
= 0x00;

TRISA = 0x08;

TRISC = 0x00;

PORTA = 0x00;

PORTC = 0x0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
///////////////////////////////////////////
main()
{

Init_Sys();//
初始化

LED1 = 1;
//RC5

LED2 = 1;
//RC4

LED4 = 1;
//RA4

LED3 = 1;
//RA5

while(1){asm("clrwdt");}

}
结果2:如图2

程序3: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__CONFIG (CPROTECT & PWRTEN & BOREN & WDTEN &  MCLRDIS & INTOSCIO);
//__IDLOC (2010);
__EEPROM_DATA(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define LED1 RC5
#define LED2 RC4
#define LED3 RA5
#define LED4 RA4
//////////////////////////////////////
void Init_Sys()
{
ANSEL = 0x00;
IOCA  = 0x00;
TRISA = 0x08;
TRISC = 0x00;
PORTA = 0x00;
PORTC = 0x0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
///////////////////////////////////////////
main()
{
    Init_Sys();//初始化
    LED1 = 1;  //RC5
    LED2 = 1;  //RC4
PORTA = 0b00110000;
     while(1){asm("clrwdt");}
}
结果3:如图3

楼主:
实际电路里烧进程序1时,会得到结果3。不明白!

加大电阻,用1K的结果和在proteus里面和实际电路中用100的结果都一样!

楼主:
个人认为:
在proteus里面是读-修改-写的问题。但是出错在哪里不明白。
在实际电路中的现象和自己理解的一样。

网友G:
采用影子寄存器法,结果怎样呢?
........
struct
{
   unsigned :4;
   unsigned LED1:1;
   unsigned LED2:1;
  unsigned dummy:2
}PORTA_temp;
.......
main()
{
....
LED1=1;
LED2=1;
PORTA=PORTA_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