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语句能跳出while吗???

楼主(2010-08-02):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当volsample=20时,把它清零,同时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有break在if语句中。。。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怎么更加困惑了。。。。if是判断是不是该结束循环,我认为是可以退出来的。

网友A:
如果你的volsample在其它地方(中断或其它任务)有引用的话,可以跳出循环。

网友B:
你只要能满足该变量等于20的条件,跳出来毫无问题。

网友C:
注意 volsample 定义

网友D:
while跳不出吧!!。。

网友E:
volsample=0   在其它子程序中有的话就会跳到那个地方,但是while(1)还是不停检测volsample的

网友F:
满足条件时可以跳出while。

网友G:
volsample在哪里增1?
在中断里吗?

网友H:
只能跳出IF条件语句,不能跳出WHILE循环语句,你要跳出WHILE语句就得有
while
{
   语句;
   ..........;
   break;
}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是吗?
我怎么觉得不是。

晚上,回去实验一下。

网友J:
直接仿一下不就行了,这个也问

网友K:
break;能够跳出的是它所在的第一层循环;LZ的if( )不是循环结构。所以break不作用于if(),
而作用于while(1){ }。

显然,LZ的程序执行到break语句时,就会跳出while(1){ }循环。

网友K:
看C51反汇编结果更清楚:

网友L:
满足条件后,是可以的

网友K:
循环体内的if 语句只与循环语句内的复合语句等价!

break语句也叫中止语句,是四种跳转语句中的一种,只能在do,fo,与while这三种循环语句以及switch语句中使用,用于退出它所在的switch语句或循环语句,并从下一个语句继续往下执行。例如,如果break语句是一while语句的重复体中的语句,即:
        while (expression 1)
          {
            if (expression2)
               break;
          }
那么它等价于如下语句:
        while (expression 1)
            {
            if (expression2)
                goto exit一point;
                 .........
             }
                 exit一point;

即,break语句的执行效果等价于执行用于转向其所在switch语句或循环语句的下一个语句的goto语句(——如果它所在switch语句或循环语句的复合语句或 if 语句)…………

循环体内的 if 语句只与循环语句内的复合语句等价!与break语句作用域根本无关的。所以只要在循环语句体内任何程序位置执行break语句,都能跳出while(1)循环(单层)——无论if 循环与否。

网友M:
3g bugou 2g ?

网友N:
只能跳出IF条件语句,不能跳出WHILE循环语句,你要跳出WHILE语句就得有
while
{
   语句;
   ..........;
   break;
}
引用 网友H:

好好看书才行啦。

网友N:
volsample的定义得注意,要不怎么都跳不出呢。

网友O:
break只能跳出最近的循环体,以我个人之见跳不出的。

网友H:
就是看书我也不敢这么用,我自己也没有这么用过,break是能跳出最近的一个循环,如果程序要我来维护,我不保证我能准确判断。程序是用来用的,有时候也要给人看,所以最好自己明白了别人也能明白。

网友P:
没问题,在其他任务中设置volsample等于20就可以退出

网友Q: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R:
跳不出来
只能跳出if语句

网友S:
答案只有一个字:能!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还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解释啊,哈哈哈哈。。。。。。。。

网友T:
仔细想想楼主的问题不是能与能可以回答的了
因为楼主提供的信息太有限了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当volsample=20时,把它清零,同时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有break在if语句中。。。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怎么更加困惑了。。。。if是判断是不是该结束循环,我认为是可以退出来的。

1。
volsample这个变量没有说明是为volatile的。如果是非volatile,那么在寄存器比较多的芯片上编译出的代码可能会让while循环跳过volsample的初始化(视优化级别而定)。

2。
楼主提到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而这里的判别条件是“等于”,如果volsample加到20的时候没有“及时”执行判断的代码,下次就加到了21,这个时候要再等到20就要“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