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小孩尿床!

楼主(2010-08-02):
如何检测小孩尿床?

放在褥子下面,要求能够快速响应。

麻烦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尿是导电的,检测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检测湿度

网友C:
小心电到小PP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从网上搜了个图片

其中CH1如下图制作

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有水无水时,输出应该是啥?

网友D:
这个好像用湿敏电阻做的,

网友E:
5楼上面的图是利用振荡器实现的,电极间的电阻下降后IC5A构成的振荡器起振,经IC5CD缓冲后进行RC积分以滤除突发干扰,然后经IC5B输出,低电平有效。
5楼下面的图是最简单、体积也最小的检测电路,置两个IO一个为输出一个为输入,输出逻辑为0,电极间电阻下降后,输出会将输入拉低,以此即可实现。

网友F:
5楼下面的图,与单片机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原理完全相同。
这样的传感器(同心圆部分)可以多设几个,任一按键按下(有尿)单片机即报警,反正单片机处理速度很强,处理几十个几百个都不成问题。甚至可以将传感器(同心圆部分)做成绝缘的(避免腐蚀),单片机检测电容变化。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地看一下,双手才是最敏感的!

网友H:
小孩尿床就会不舒服,不舒服就会哭,弄个检测啼哭的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I:
都已经尿了,得换片片。。。。

要是能检测到快要尿,还没尿就好 了。。

网友J:
都已经尿了,得换片片。。。。

要是能检测到快要尿,还没尿就好 了。。
引用 网友I:

那就用B超,看膀胱里的水有多少?多了就快尿了;P

网友K:
你们这帮人都不好好出主意……
孩子有时候尿床,还会继续睡着,但是很容易着凉感冒的

网友L:
有点意思

网友M:
楼主做妈妈了?

网友M:
电工当妈妈了还是职业病啊,O(∩_∩)O哈哈~

网友N:
哈哈,11楼很强悍~~~估计闻一下还不能确认,最好再尝尝~~~

网友O:
我笑晕了,都是人才啊,哈哈

网友P(2010-12-27):
以前见过一这东西,跟5楼搜的图片几乎一样的一个传感器。。。

网友Q(2012-08-04):
不定时查询才是正道,根据进水与失败经验进行修正

网友:
淘宝上一搜一大把,不到十块钱,楼主还研究个啥?干点更有价值的事吧。

网友R:
看过淘宝产品,觉得感应部门太大,小孩会垫屁股。
柔软、感应面积大一点的薄垫会好一些。想到了柔性PCB.
且只有尿液接触到感应器才有作用,接触到湿湿的尿布也应该不起作用。
刚刚孩子尿过的尿布,试了一下并不导通,只有尿液才可以

网友R:
这个不知道垫屁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