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款DC-DC芯片吧,24V转3.3V

楼主(2010-08-02):
帮我推荐款DC-DC芯片吧,24V转3.3V!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流呢?
     QQ 328885056

网友B:
芯联的 CL9971

网友C:
好大的跨度,热量应该很大吧,不如2级转

网友D:
MP2303  输入4.75-28V 最高效率95%,输出0.8-25V。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E:
34063自举就可以减少损耗,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F:
楼主要多大电流?

网友G:
如果需要从12V转到5V,电流3~5A。

能否帮忙推荐一款?有没有TO220封装的?

网友H:
lm2575芯片,datasheet到处是,不过它的缺点是损耗比较大;

网友F:
可以用494做个BUCK电路来实现,我曾经做过,用自举驱动,或者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