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飞机,谁有好主意测飞行速度和高度?

楼主(2010-08-02):
如题,麻烦感兴趣的各位大神,DIY一个航模飞机,谁有好主意测飞行速度和高度?

网友A:
都是测气压吧
越高气压越低,一个气压表就可以测高度了
速度就要用空速管吧,其实也是测气压了
搞航模的应该知道吧

网友B:
用gps模块吧,省事。当然精度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C:
空速管是什么原理?

网友D: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测方位,气压传感器测高度

楼主:
mohanwei老弟,请问GPS模块怎么用来测量呢?看到淘宝有模块卖。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问的问题是偷懒的表现。从网络上找出答案了。

空速管测量飞机速度的原理是这样的,当飞机向前飞行时,气流便冲进空速管,在管子末端的感应器会感受到气流的冲击力量,即动压。飞机飞得越快,动压就越大。如果将空气静止时的压力即静压和动压相比就可以知道冲进来的空气有多快,也就是飞机飞得有多快。比较两种压力的工具是一个用上下两片很薄的金属片制成的表面带波纹的空心圆形盒子,称为膜盒。这盒子是密封的,但有一根管子与空速管相连。如果飞机速度快,动压便增大,膜盒内压力增加,膜盒会鼓起来。用一个由小杠杆和齿轮等组成的装置可以将膜盒的变形测量出来并用指针显示,这就是最简单的飞机空速表。

网友B:
GPS模块输出的字符串里就包含了加速度、速度等信息,参考datasheet和NMEA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E:
速度还是要用GPS来测量,比空速管准,这是因为和飞机顺风逆风有关,高度用气压高度计。

网友F:
航模就不要考虑那些真飞机或常规电子所用的相关技术了,合适的方案要考虑载荷量、重心、对气动是否有影响等,否则根本就不靠谱。

楼主:
chunyang同学,我觉得加一个更有趣些

网友G:
陀螺  捷联惯导

网友F:
有趣也要在可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你的模型平台就是前提。

网友H:
还是测压力靠谱,速度测动压,也就是上面说的空速管,高度测静压

网友I:
当然是GPS最省事,也是体积最小、最轻的方案了。
一个GPS模块加一片8位单片机,基本就完事了。这个BOM成本不超过120元(还是挑最贵的模块了)。体积相当于一般人的拇指那么大,嘿嘿!

网友J:
GPS的高度不大靠谱,LZ自己DIY的那飞机估计也就百把米高,

楼主:
是啊,航模本来就飞不高且速度慢,用GPS是不是误差会很大?

楼主:
16楼的同学,航模飞机的翼展也就1米多点,有很小巧的空速管吗?

网友B:
随便搜一个GPS测速仪的参数:
速度测量范围:0.1km/h—500km/h   ——>0.028米/秒——138.9米/秒
速度测量精度:0.1 km/h           ——>0.028米/秒
速度测量分辨率:0.01km/h         ——>0.0028米/秒
位移测量范围:0—100km
更新率:20Hz

当然这可能只是直线移动下的最佳参数,但是对于航模来说应该足够了。

网友J:
GPS不是速度有问题,是高度不靠谱。。。

网友I:
高度的精确度与坐标的精确度是一致的,与气候、地理位置均无关,仅仅取决于所能收到的卫星个数。通常来说,收到3颗星可以确定地面坐标,收到4颗以上就可以确定高度。

由于航模一般都是开阔地带玩的,估计收个7、8颗星完全没问题。

所以,采用GPS方式,目前的市面所售模块一般可以做到10米左右的误差。这应该够用了吧?

如果采用一些手段进行校正的话,可以做到米级以下的。不过我觉得楼主为了玩航模,是没必要做这么复杂的技术处理吧?呵呵。

网友J:
傻蚊子你用过GPS没。  精度高那是长时间精度高。Y的俺测时候速度很灵敏,高度非常不靠谱,甚至变成负数。短时间变化N大。SIFIII  空旷地。   模型飞机本来就变化N快,一下高一下低,你当风筝哈钉在空中不动去等长时间精度。

网友J:
经纬度坐标也会出现突然的大跳动

网友K:
高度的话还是用气压传感器吧。有集成的。很小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丫的,俺就是做车载GPS监控设备的,咋叫没用过?谁叫你拿SIF来玩,要玩就玩Ublox的,那才是专业产品。

当然,实际上高度我确实没关心过,一直都是使用地理坐标值的。 但理论上来说,两者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卫星信号,通过三角定位法来计算出坐标值和高度值,两者的精度是一样的。

至于说大数据的跳变,那是因为卫星信号受到干扰或者阻挡所致,可以通过软件算法把这些数据滤除,一般比较高档的GPS导航仪都会这样做。更佳的做法是配合陀螺仪做惯性检测修正。不过楼主是在玩航模,而且都是在开阔地带,这个就没必要了。

网友J:
傻蚊,貌似高度比经纬度明显的不靠谱N倍。  总高度才百把米,一误差,全没了。

网友B:
改ublox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普通商用小型集成气压传感器的精度其实也是很低的,例如典型的HPX030GD,高度:0——5Km,精度±25m,分辨率1m
如果不差钱,可以两个都用上,反正重量也不过几克……

网友L:
http://www.5irc.com N多做飞控的在这里买产品,便宜的1K多,就是GPS+气压,软件上相互校正,最好弄个温度传感器就更美好了。

FPV|RPV飞行技术 板块

模界说法是OSD,在航模上面装摄像头,并且叠加高度,方位,电池容量等等信息,方便远距离遥控。有模友飞到2KM高度

网友M:
高度gps一定不靠谱现在航模的高度记录是5000米好像,国内有飞到2000米的。飞行距离1km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I:
楼主如果米比较多的话,推荐选用这个器件:

再配合一个Ublox的GPS模块,应该可以很好的实现速度和高度的检测了,呵呵。

网友N:
俺认为, 航模在灰色类安防领域的应用会很有前途..........

以后涉及吧

网友O:
gps测量有十几米的误差,还有个很长的初始化时间

网友M:
现在有这个产品 大家可以搜淘宝老鹰树。不过他们用的gps是10hz的。

网友P:
ublox有带惯导功能的模块,直接搭配Epson超微陀螺仪,如果觉得不够,再加多一个honeywell 3轴加速度传感器,巡航导弹也就这个配置

网友I:
36楼说的对,ublox新一代产品已经自带惯导,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M:
那估计价钱也是天价。

网友I:
没那么夸张,UBLOX的人说,带和不带惯导功能,价格只是相差4个美金左右。
而且这还是参考报价,如果你正式批量采购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谈的。

实际上,你计算一下成本也确实差不多了。三轴MEMS陀螺仪,质量好一点的也不过3美金(别跟我提Epcon,他们的价格是变态的,呵呵),加上一个三轴的MEMS重力计大约1美金,整个下来也确实是4美金可以搞定了。

网友Q(2011-08-30):
http://www.tsmx.cn/bbs/viewthread.php?tid=12128
看看这个 。用 高度计测试飞机飞行高度轨迹

网友R(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