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线性误差和分辨率的关系!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0-08-02):
我有个位移传感器,线性误差0.5%FS,量程2mm的,也就是说最大可能产生10um的误差!,但是分辨率有2um,我怀疑这2um根本没用嘛误差那么大

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1, 线性误差如果发生在某一个确定区域,则远离误差区域,精度还是很高的
2, 如果做一下非线性标定,则线性就可以提高了.如果输出分辨率很低,则基本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