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用电池电量检测芯片

楼主(2010-08-02):
请问各位大虾,我想对2节7.4V锂电池的电量进行检测并送LCD显示,不知道一些常用的电量计芯片有哪些,看了MAXIM和TI的,好像价格高了点,请问有没有比较容易买到,而且便宜的。不知道那些便宜的低成本便携设备做电量检测是不是也用这些芯片呢,还是有其他低成本方案。

网友A:
MAX和TI的一般用在商业笔记本上,尤其是TI的BQ系列,我司是一香港公司,专注电池管理近10年,在充电管理和电量管理方面都有一系列方案可供客户选择,主要就是针对低成本的消费电子用,如上网本,平板电脑等领域,针对2串锂电池,充电管理IC有GT6316,6312等,电量管理IC有GT65315系列等,得到业内客户的认可。尤其是电量管理,不是市面上简单用电压值来判断,这种方法是不准确的,而要结合电压、电流以及它们的积分算法,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

网友B:
我们的CN1185您也可以试一下!

       QQ 328885056     13632652371   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