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溶氧传感器信号放大问题,请大家帮助我这个菜鸟

楼主:
工作学习中要使用溶氧(DO)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内阻很大,给它加上-0.7V左右的极化电压,会产生几个nA左右的非常缓慢变化电流,主要是根据电流大小来计算水中的溶解氧含量.
    我在网上找了老外的一个示意图,但是又产生了另一些问题

   按照老外的文字说明,79L05和下面那个1K分压电阻是产生-0.7v极化电压的,然后把-0.7v加到LF412的正输入端; 另外 第一个LF412电路是电流转电压电路,传递函数是
V1=-I*10M  ;  第二个 LF412 是反相比例放大,传递函数是V2= -V1 *(R2/1k)

   我有这样几个问题:
1. -0.7V的极化电压是通过虚短的原理加到溶氧传感器吗,难道不会对第一个电流转电压电路产生影响?还有那个0.1u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减少高频增益吗?

2 .-0.7v怎么又加到第二个 LF412 的正输入端,对第二个lF412的放大倍数有什么影响?

3.V2输出可以直接送ADC吗,不需要用个2阶有源低通滤波处理一下吗?

网友A(2010-08-02):
1、通过虚短原理是对的,不会影响i/V变换,只是相当于加了个偏置,是放大器以-0.7V为基准工作,在第二级放大由于也是-0.7的偏置,就会消除掉了。其实你自己算一下就明白了。
需不需要接滤波器要看信号的噪声情况,没有用过这种传感器不好说。

楼主:
多谢2楼,先在multisim8里面仿真一下发现问题多多

还有那个0.1u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减少高频增益吗?

楼主:
仿真一下,用的multisim10  怎么和计算值不同呢?

网友B:
几nA电流,实在是相当小,不容易测量。
彭建学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A:
跟计算值是相同的,100nA在10M电阻上产生1V压降,减去0.7V的偏置,第一级输出-1.7V,-1.7通过第二级反相放大得1.7,-0.7经过同向两倍放大-1.3,最后叠加为0.3V。

楼主:
谢谢楼上  在您的提示下
我算出来了

网友C(2011-11-05):
我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溶氧传感器啊,我想在也想做检测水质的一个项目,不知道用什么溶氧传感器?不胜感激!

网友D:
6楼的非常有道理:handshake

网友E(2014-05-08):
很有帮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