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0是不是可以替代上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8-02):
看到好多PCB板上用74CH00,查了一下,反相器,增加驱动能力的。标题的结论是我猜的。

相关下载

网友A:
反相器和上拉电阻是两码事。
反相器是将逻辑“谋反”的器件,是有源器件。
上拉电阻是无源器件,不能主动改变逻辑状态。何况,它未必与驱动能力有关。
上拉电阻通常只是根据驱动器件的输出状态提供预置电流。在一些逻辑输出的电路中,有时也有用上拉电阻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增强”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