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EP1K30TC144-3用USB-blaster下载支持什么模式?

楼主(2010-08-02):
芯片EP1K30TC144-3用USB-blaster下载,那支持以下四种中的哪一种模式下载呢?
1、JTAG
2、In-Socket Programming
3、Passive Serial
4、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软件是quartus2 7.2

网友A:
这些模式都支持,就看你的硬件了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EP1K30TC144-3

网友B:
理论上以上几种模式是都可以的,但要看你的硬件上选择了哪种。对应图片中的信息,应该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我用的是实验室的实验箱,但我不知道哪些已经固化了啊。要怎么知道呢?

楼主:
:L 没办法问

楼主:
不过我每种都试过去时,有一个可以但出现了两你错误你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调试时用 1、JTAG模式。最后下载时用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模式

网友B:
你的硬件不是EP1K30TC144,怎么device里选的是1k10?

楼主:
回10楼,这两种我都试了不行。

楼主:
回11楼,我弄错了,不过我用EP1K30TC144试了也是那样,什么原因啊?

楼主:
改9楼的图片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配置芯片,有可能是配置芯片的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进行配置时的时序信号?

楼主:
安装了。我用的驱动是USB-blaster

楼主:
配置时的时序信号要怎么看。

网友B:
建议你用并口电缆尝试一下,确定一下是否是USB Blaster的问题。下面是我在另一个帖子中提到的几点在下载配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解决的几个方向,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在硬件方面,如果出现无法配置,首先查一下硬件,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首先确认你所用的下载电缆的类型:并口下载电缆有ByteBlaserII和ByteBlasterMV两种。Altera的FPGA和CPLD会在Datasheet里明确指出该器件支持那种电缆。
       2。下载模式:即使都是并口电缆,每种又都有3种下载模式,分别为AS、PS和JTAG。器件支持哪种模式同样会在Datasheet里说明。FPGA一般是通过模式引脚来MSEL[1..0]来设置。
       3。检查配置器件是否完好:一般可通过在下在过程中检测相关的配置信号来完成,比如在JTAG模式下,检测DCLK、TDI、TDO等信号,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看不到DCLK信号,那肯定是有问题。一般JTAG模式提供在线调试,可以取下配置器件再看其相关信号是否正常。其他模式调试方法类似。
       4。检查下载口出上拉、下拉电阻是否焊接,电阻的阻值是否合适。

楼主:
:L
就是没有并口才用USB

楼主:
:'(我电脑只有USB

楼主:
不过我的一位学长他以前用并口时可以,他也是用我个实验箱,可惜他现在工作了找不到他了。

网友B:
如果驱动安装的没有问题,就查查你的USB Blaster吧。
还有是否你的电脑U口有问题,驱动能力不够,可以换一个U口或者电脑试一下。先把问题定位,然后用实验逐一排除。

楼主:
嗯我试试,不过这次的程序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下。
reg[15:0]temp[1:0];怎么对4个寄存器中的每个元素赋值?可以一起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