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输出计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02):
是否可以这样算
R2两端压差V2=(5.3-2.8)/(R2+R1)*R1.
同支路电流相等,所以
(2.8-V2)/R3=(V0-V2)/R5

网友A:
看不到图。
需要从你的硬盘将图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传过图片,还不会用,现在应该看得到了吧?

网友B:
不知你这图是那来的,很费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是温度传感器信号采集电路中的一小部分,我模电不好,分析不来,有哪里不对的吗?

网友C:
(5.3-2.8)/R1+R2=(2.8-UN)/R3=(UN-Uo)/R5

解得Uo=-94.6V,也就是输出达到负的电源电压?

网友D:
算出来是-61v多。计算方法就是虚短 虚断,把每个支路电流求出即可

网友E:
V0应为3.38V,
如果你的结果不一样,那就再去想想

网友F:
把2.8恒压看成是参考地电平,整个电路可以化简成一个同相比例运放。V0计算完后加上2.8V即可。这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吧,这个应该算是低端检测电流检测了。

网友G:
同相放大1+(R5/R3)???不懂。。

网友F:
1+(R5/R3)为电压增益,Vin=0.1V(相对于2.8V参考),V0=Vin*(1+R5/R3)+2.8

网友H:
应用叠加原理,先把2.8V端到地,然后是5.3V由R2和R1分压,然后再一个同相比例。
然后再把5.3V短到地,然后又分成两部分
先是2.8V由R2和R1的分压,再同相比例。
然后是2.8V的反相比例。最后三部分相加。
(1+R5/R3)*5.3*R2/(R2+R1)+
(1+R5/R3)*2.8*R1/(R2+R1)+
-2.8*R5/R3
=3.38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测到的不是负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