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输入DC40V,输出5V 100mA,静态功耗小于100UA

楼主(2010-08-02):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建议你直接购买DCDC模块,否则,可能别的CHIP一样会被你弄成‘不可靠’。。。

就是别怕价格贵,ZLG和金升阳都有类似的模块,价格至少30+

楼主:
老大,怎么是被我弄得不可靠?这是实测结果,输入端我用示波器看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老大,怎么是被我弄得不可靠?这是实测结果,输入端我用示波器看了没什么问题的。
引用 楼主:

呵呵,凌特怎么都是个知名大厂,不会瞎标参数指标的,即使偶尔出点纰漏,也会很快出修订手册的,你可以查查有没有修订版本的手册,或者联系代理商的FAE对指标进行确认,但俺个人认为,凌特出这么大漏勺的可能基本为零哦。

另外,千万别把示波器当成测试工具,呵呵,示波器是调试工具,不是测量工具,这可是有本质区别的啦。

MC34063的耐压可以到40V,你也可以看看是否满足你要求。

楼主:
目前在输入端串了个100欧电阻,可以正常工作了,但也反映出此芯片在抗干扰方面有一些问题,不然不会这么容易坏的。34063的静态功耗太大,我用在电池供电系统里,最大允许功耗1mA,所以只能选静态低功耗芯片。

楼主:
LM2576静态功耗5mA,LT3470测了两天了,没再坏,就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