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 编译器 结构体成员 如何在各个不同文件子程序中调用

楼主(2010-08-02):
结构体成员 如何在各个不同文件子程序中调用???

比如   a.c 中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aaa{
                       unsigned int test;
            }atest;
         atest  a_struct;   //定义结构提
        在 b.c 中使用 a_struct.test 成员;
         首先申明
          extern atest a_struct;
          void fun(void)
          {
                  a_struct.test = 0;
          }
这样为什么编译不过?????

网友A:
typedef 。。。在H文件

atest  a_struct;   //定义结构提  在C文件

网友B:
编译不过是正常的。
如果不按2楼的做,除非你把相同的typedef代码在.c文件中再拷贝一次。然后ex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