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按键板距离100米

楼主(2010-08-02):
主板和按键板距离100米
请问直接用线连接吗?
还是中间需要加485通讯转换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加高按键的电路的电压到主板用光耦转换一下
485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B:
100米长的线成本也不低。可以考虑485 或者 4~20mA 电流环。

网友C:
100m远,甚至应该考虑按键部分使用一片单片机,将按键状态转换成串行码,再传输给主板。单片机供电与传输信号线共用,这样一共只需要两条线。

网友D:
不知道你有多少个点。
我认为用485是不错的方法。特别是只有三五个按键的情况下,现场不需要单片机的,直接多对双线连接就成。只是电路方面必须有上拉下拉电阻且属于高电平输入状态。也要有终端电阻。另外,按键并联的防抖电容只有按键按下时才有用。

此法终端电阻如何放,我没考虑清楚。

网友E:
100米,挺远的啊

网友F:
我见过3米用单片机的。

网友G:
100米建议还是用485转换一下,这样可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按键不多 电流环也可以,电流环/屏蔽线
肯定比485方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