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60晶振,正弦波变成了锯齿波

楼主(2010-08-02):
我的74HC4060电路,外接晶振分频,但是晶振震荡出来的波形是锯齿波。不是平滑的正弦波。为何?
外接的负载电容,限流电阻都调过了。效果不明显。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很正常。
此类振荡电路是靠放大器工作到饱和与截止来降低增益实现振幅稳定的,其输出必定非正弦,而是削顶的正弦波,或其它可能是很古怪的波形。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体两端的波形来比较一下,晶体接放大器输入端那边的波形比较接近正弦,而晶体接放大器输出端那边波形比较差。

网友B:
调整一下反馈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网友C:
激励功率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