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通信时有数串进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2):
看一下程序吧,估计是从机地址没处理好……

网友B:
情况不明,不好判断。
必须要注意的是:多机连接时,当单片机不发送时,一定要使该机的发送的485/422芯片切换为高阻输出。否则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楼主:
我说的并一是每一台都有数串进,只不过是其中的几台分机(固定那几台)有数串进,有时是一台有时是二台,通信芯片换过一次还不行,会不会是硬件设计有误,请问,如是硬件错误那该怎么改?

网友C:
485总线上的数据本来就是会出现在除发送方外的所有结点上,也应该如此,然后靠协议来决定是否需要回应及由谁回应。

楼主:
回5楼:这个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其中一台机在回应主机的过程序中有数串进去,即主机收到的数会比从机发出的数长或数字改变,例如,从机发的是A23456D,主机有可能收到A2-128456D这样的数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接收和发送的波形。

网友C:
6楼所言是程序有错所致,检查该从机的程序。

楼主:
回8楼:我每台从机的程序是一样,但出错的只有一台,我想这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C:
要检查通讯内容的创建部份,其它的没问题只能说明触发条件不具备。你这里的通讯波特率应该是恒定的,如果有外部数据或干扰等造成的将是误码而非你所说的情况。

楼主:
我想这也应该算是误码的一种吧,就如6楼所说,从机发的是A23456D,主机收到的是A2-128456D,即本来送的数是3,但变成了随机数-128,个人猜想是硬件没做好所致,由于现在条件所限,只能在理论上推测,明天将会在硬件上做调试,4楼发了一个电路图,大家帮看看是不是接法有错

网友C:
晕!你的表达实在是浪费俺的表情,你说“有数串进来”,又给个例子说明“串”,正常理解就是7个数据变10个了,到了11楼才说是3变成了-128,如果这样当然是误码而不是“串”,但误码也没有变负数一说,到底如何,先正确的描述。建议楼主先去看看本栏目中有关如何提问的那个帖子。

网友A:
那个上拉下拉电阻最好不要接,485驱动器本身的负载就不算小了,不存在悬空易受干扰的问题;如果不放心,接10K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D:
误码?
让人理解错了

网友D:
上拉,下拉电阻是330吗?
会不会太小?
改大一些看看?

网友E:
LZ这个语文得回炉。
就LZ的提问是人都看不懂。

楼主:
谢谢mohanwei,问题已经解决,把330换成10K就可以了,用330的话只能接7台分机,接多了就会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