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60晶振,正弦波变成了锯齿波

楼主(2010-08-02):
我的74HC4060电路,外接晶振分频,但是晶振震荡出来的波形是锯齿波。不是平滑的正弦波。为何?
外接的负载电容,限流电阻都调过了。效果不明显。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会不会是正反馈太强烈?

楼主:
实在是,没有满意答案。
我**,无法结贴。
等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我会自己贴在这里的。

网友B:
正常。晶体振荡器的工作本来就是靠幅度受放大器工作到正向负向饱和来稳定幅度的。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体两端,4060内部放大器输出端波形和输入端波形并不一样。晶体在芯片输出端波形幅度大,芯片输入端幅度小,但芯片输入端波形比较接近正弦形状,输出端则差得多。
单片机等等芯片使用晶体时也是这样。
示波器看芯片输入端波形时必须用10:1档,否则可能使晶体停止振荡。
既然还要分频,晶体的波形不正弦也没有关系,分频后最终还是输出矩形波。

楼主(2010-09-03):
谢谢老爷子。这个项目算是圆满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整理了。
真诚的感谢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