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通过LTC3440怎么输出3.3V和5V两种电压?

楼主(2010-08-02):
我是菜鸟,现在有个项目用到电池管理部分。
需要用单节锂电池通过LTC3440(可以两片)怎么输出3.3V和5V两种电压?外部元件怎么搭配的?我英文不太好,手册没看明白。请大侠们指点下。
还有,哪里有充电电路的原理图?可以告知下吗?从没碰过电源,先谢谢了!

楼主:
请问LTC3440哪些外部元件控制着输出电压?
我刚查了一个CN3066的充电IC,这个芯片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A:
需要的话我可以有偿帮你设计。

楼主:
不用了!谢谢3楼的,我只是想知道LTC3440怎么出5V就OK了!
还有有人说CN3066快停产了,是真的吗?

网友B:
CN3018应该可以的
     也可以达到1A
        QQ 328885056

楼主:
唉~最后还是自己搞定的!以后的新手主意,TLC3440稳压芯片,更换FB输入的反馈电压就可以调节,具体方法就是更换手册典型电路中的R1和R2的比值实现。自己结贴,对得起论坛和自己。

网友C:
5楼的朋友说的很好
之前3066的现在用3018可以完全替代
资料不知道怎么传不上来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40157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