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我有一个产品是石油化验数据采集仪器,现在正在调试阶段。但是发现有几个电路板打开超级终端一看发现有这样一句话。
insmod:/lib/modules/2.4.18-rmk7-pxal/kernel/drivers/ide/ide-mod.o:couldn`t find the kernel version the module was compiled for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插上硬盘以后就会显示这样的话
SQL  error:no such table:hys

都是同样的程序有的就没有问题有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呢。我都把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们是公司项目。如果能解决我们会有报酬。
有意联系:15801566223
               qq:381249943

网友A:
insmod:/lib/modules/2.4.18-rmk7-pxal/kernel/drivers/ide/ide-mod.o:couldn`t find the kernel version the module was compiled for
这个好像是编译模块的内核版本与运行的内核版本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