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0-08-02):
运放的输入电阻怎么计算?是R6+Rbe1吗?反馈网络中的电阻值怎设置有什么原则?没问题图中因为反馈网络中的电阻值设置不当导致运放饱和,反馈网络的电阻设置应遵循什么原则?

网友A:
你第一个仿真的运放,都超出了最大输出范围,当然有问题,

网友B:
保证R6=R7| |R8是为了输入阻抗匹配,至于你说的第一个有问题就是ls说的,你放大的倍数太大了。已经超出了VS的大小因而会出错,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C:
3楼:
这里最好不用“阻抗匹配”这样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
实际上,这些电阻这样搭配,是为了使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不会造成输入电压失调。当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很小时,或电路允许存在一定失调时,电阻不这样搭配也无所谓。

网友B:
呵呵,学得不够,受教了。

楼主:
3楼:
这里最好不用“阻抗匹配”这样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
实际上,这些电阻这样搭配,是为了使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不会造成输入电压失调。当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很小时,或电路允许存在一定失调时,电阻不这样搭配也 ...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书,跟你说的完全一样,是为了消除偏置电流引起的输出电压误差。谢谢,我还想问下,反馈网络中的电阻数值设置有要求吗,只要使得输出电压不超过运放输出最大值就可以了吗?

网友C:
6楼:
反馈电阻的数值要求不是很严格。
不宜太大,因高阻值电阻稳定性不如较低阻值电阻,电阻太大时电路板漏电将产生较大影响。也不宜太小,太小了会使运放负担加重(发热),电源负担也加重。不过,这些要求实在是很低的。

网友D:
以上大家说的都是电压反馈运放,对于电流反馈运放来说,反馈电阻与带宽有关,在选择时受到一定限制。

网友E: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是R6+Rid+R7//R8,而Rid与偏置电流有关,如果输入级是最普通的差分对,那么差模输入电阻是2rb'e,rb'e=VT/IB,VT=26mV,但在IB较小的情况下计算rb'e时VT要修正为40mV。当运放输入级为共集结构时,差模输入电阻则通常比上述情况大得多,所以理想情况下认为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就是Rid。当运放输入级为JFET或CMOS运放时输入电阻则为无穷大了。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是R6+Rid+R7//R8,而Rid与偏置电流有关,如果输入级是最普通的差分对,那么差模输入电阻是2rb'e,rb'e=VT/IB,VT=26mV,但在IB较小的情况下计算rb'e时VT要修正为40mV。当运放输入级为共集结构时, ...
引用 网友E:

运放1那张图错在哪里了,按那张图输入电阻不是你说的这样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关于输入阻抗的计算是错误的,没有考虑得太仔细。但关于Rid的计算是没有错的。第一幅图由于引入了负反馈,因此它的输入电阻为R6+Rid(1+A*beta)=R6+Rid[1+AR1/(R1+R2)],beta=R1/(R1+R2)是反馈系数,A是运放的增益。仿真的第一图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运放已经进入非线性区了,运放“-”端输入的电阻是无穷大,因此R3上的电压是op的输出电压通过R3和R4的分压。因此当R3=10kohm,R4=90kohm时,“-”端的电压是输出电压的1/10,而你用的是5V电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端最大电压只有0.5V,连VBE(sat)=0.6至0.7V的电压都不到,而你如果看了Datasheet上关于运放内部结构的简图,显然这样的偏置导致了运放进入非线性状态。之所以不能这样连接是因为你用了单电源。所以解决办法是在R3下面接一个电容与地耦合。这个电容起隔直通交作用,交流视之为短路。单电源和双电源对于交流通路而言理想情况下没有区别,但对于偏置则是很不一样的。类似的问题这个板块上已经有很多人问过了

网友F:
12楼的;
第一幅图的输入电阻是无穷大吧。由虚断可知,流过V+的电流i=0,输入电阻是近似无穷大。那是一个典型的同向放大电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实际运放输入阻抗不可能无穷大的。就算是输入级是JFET的运放或CMOS运放在频率很高的时候输入阻抗也将变得很有限。无穷大是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类似于物理上的质点模型。看LM358的Datasheet,它是个Bipolar工艺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为50nA,输入级先是一个共集电极结构,再加上串联负反馈,输入电阻当然是很大的

网友E:
还有注意是输入阻抗近似无穷大,所以运放输入端可以看成断路,所以称为“虚断”,什么叫“虚”断?
而不是说“虚断”导致了阻抗无穷大,前因后果要搞清楚。图1由于运放本事输入差模输入阻抗很大,再加上串联负反馈导致整个电路的输入阻抗进一步增大,但当负反馈类型是并联负反馈时,输入阻抗可能就会变得很小,哪怕运放的差模输入阻抗很大

网友F:
15楼的,你就不要在这里扯淡了。虚断是由虚短派生出来的,虚短是本质的。虚短是由于负反馈的作用,导致运放两端的电压近似为相等的。加之运放的输入电阻很大,流经的电流就很小,因此也认为运放的两输入端的断路,即所谓的虚断。这才是因果关系,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E:
随便说人扯淡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16# rcwust2009
自己不懂还说人家扯淡。难道没有负反馈的时候,“虚短”和“虚断”就不成立了?照样成立,只要输入级的差分对两边的电路足够对称,只不过线性范围很窄,电压稍有偏差运放就饱和了。只要工作在线性区运放“虚短”和“虚断”就成立,加入负反馈(假设是纯电阻型的)只是扩展了整个电路的线性范围,使在更大范围上“虚短”和“虚断”成立。“虚短”的原因是因为在线性状态下俩输入端直流偏置相同,而“虚断”是因为差模输入阻抗很大。至于差模输入电阻Rid有多大,这跟输入级结构和偏置有关。为什么NE5532的Rid=300kohm,uA741的Rid=2Mohm,而LM358的Rid干脆不给出呢?为什么运放的增益曲线在高频处过了极点之后会以-20dB/十倍频下降呢?你上面的话一看就知道你不知道运放内部电路
我不想说我很懂,但至少我了解内部电路,我从事相关工作。说谁谁谁扯淡的不是一种讨论的态度。我11楼、14楼、15楼说过的话你都可以去查教科书和Datasheet。

网友E:
关于9楼我说rb'e=VT/IB在IB很小的情况下VT要从26mV修正为40mV,这样可以计算得到uA741的Rid=2Mohm
这个可以去查一套叫作《中国集成电路大全》的书的“运算放大器”分册,运放型号是F007,内部结构和ua741是几乎一样的。这本书是80年代出版的,现在不会再出版这样的书了,因为网络太发达了。但是学校图书馆可以找到这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