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语音识别,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0-08-02):
就像1860上的“普通话请按1....”

网友A:
那个可不叫什么语音识别,只是播放事先的录音而已,按键后会执行相应操作是因为按键操作本身会发出DTMF数据,对方接收到以后将之解码,然后由程序控制执行相应的功能。

网友B:
这个是将声音烧录到语音芯片中,然后根据单片机发出的指令,就可以播放不同的声音了。

楼主:
晕,就是要识别这个东东啊:
识别到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对这种系统为所欲为了!!

网友C:
俺建议你改成判断语音长度。人家是固定方式播放的, 同一段语音长度绝对是一样的。   精确到秒后一位,绝对不可能会混淆。  咔咔,根据不同长度来判断。    莫非LZ想累死移动,不断的骚扰?这是不可能做到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