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斯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0-08-02):
请哪位大虾给个巴特沃斯滤波器电路,小弟对此不是很了解,万分感谢。

网友A:
高通还是低通?要几阶?
各种不同的有源滤波器的区别,仅在于元件参数的选择使得带内的增益波动及转折频率附近衰减的陡度等等不同。楼主最好是先把你的滤波要求搞清楚。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这方面资料,可下载。

楼主:
我想利用巴特沃斯滤波器进行通频带内增益起伏控制,因为它能使通频带内频率响应曲线最大限度最大限度平坦,只想利用这个特性。

楼主: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了。

网友A:
4楼: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三章和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