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恢复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诸位大侠:
    小弟想请教一下,可恢复保险丝的工作时间能不能小少1s?意思是在负载电流大于保险丝额定电流时能否快速断开保护电路?

网友A:
当然,自恢复保险的动作速度是小于1秒钟的,但不同规格型号会有不同,具体参数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这个是不一定的,Chunyang不能想当然的就说小于1s,你说的负载电流大于保险四的额定电流要看大多少了,一般大一倍有10s的保护延迟时间,电流越大才能越快,还和环境温度相关,温度越高越快,需要仔细的计算。

网友A:
呵呵,楼上说的不错,俺疏忽了,应该要讲条件的,条件满足才能保证相应速度,所以要合理选择自恢复保险的规格。

网友C:
自恢复保险动作时间取决于过流倍数和自恢复保险的热容量。
自恢复保险,总的来说动作是比较慢的,比熔断器(不可自恢复的保险)慢。
使用继电器的过流保护电路则快得多,使用固态电路的过流保护电路更快。

网友D:
5楼说的是正解。

网友E:
确实
电子元件对于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和工作负荷等条件密切相关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有过流保护的?
以前,怎么没注意。
是指专用的继电器吗?

网友G:
空开的脱扣线圈就算一种过流继电器。
专用的过流继电器原理一样。

网友C:
9楼:
继电器的花样很多的,有延时动作的,有过流保护的,有过压保护的,有动作后自保持的……
10楼所说是一种。实际上空气开关里面是热保护继电器(脱扣器)再加过流保护。空气开关在过流倍数不大时(例如2倍)需要若干秒才会跳开,但过流倍数较大时(例如20倍)仅需要一个(一般不到两个)工频周期就跳开。

网友H:
PTC的反应一般在毫秒以上,可恢复保险丝的更多是体现在诸如电力线碰触等长时间出现的过流保护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