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的交变电压实验

楼主(2010-08-02):
我们公司做的电子产品要进行重叠的交变电压实验,就是比如在直流12V上耦合一个振幅为4V的正弦交流信号,我自己想做一个这样的测试仪,能不能就直接做一个10V到14V正弦变化的电压信号呢。

楼主:
按道理说应该是给一个直流电源信号再用信号发生器耦合一个交流信号吧,我直接这样给出可以么

网友A:
可以,用运算放大器,加个直流偏置就行。

网友B:
直接做一个10V到14V正弦变化的电压信号,比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再叠加一个正弦信号更麻烦,而且如果要求修改了,例如正弦信号频率改变了,两个信号叠加的方案容易修改,直接产生的方案则可能直流正弦互相牵制。
3楼春阳所说,实际上还是两个信号叠加,运放在此是加法器。

楼主:
呵呵,两位知名高手指教,小弟真是荣幸,不过我其实是在利用上位机控制程控电源,所以就是在软件上下点功夫吧,做个正弦变化的波形,如果直接耦合也可以,但要做个正弦波发生器然后去耦合,那我程控电源就没意义了

网友C:
直接就两信号的叠加,不过振幅大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