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耐压220Vac的波段开关吗?

楼主(2010-08-02):
我想做一个选择器,输入接市电,通过选择器选择3个或者4个输出中的一个,单线或者双线都可以。之前去买了两个波段开关回来,不过听说这些波段开关耐压不足,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可以接在市电上的波段开关?如果没有,还有什么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谢谢~~~

网友A:
有是有,现在很难买到了,最好换控制方案。

网友B:
工业场合很多,就是不知道你能否接受那价格、体积和操作力矩……:lol

网友C:
特种波段开关
产品价格:  面议所在地区:无锡市
供货总量:  大量供应发布时间:2010-03-18
详细信息:特种波段开关
找专业的特种波段开关生产厂家,首选江阴瑞丰仪表电器元件有限公司(原上海无线电九厂专属产品)。本公司主要产品有波段开关、编码开关、拨动开关、超小型密封式波段开关、特种波段开关,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流的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生产设备,产品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及相关标准生产,质量可靠。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
产品名称:特种波段开关
产品说明:
★品牌:上海无线电九厂专属产品
★型号:KHT-2
★段位数:1-24
★工作电压:250(V)
★触点闭合电阻:0.015(Ω)
★常态绝缘电阻:800(MΩ)
★寿命:10000(次)
★本产品品质优良.接触性能好.绝缘强度高.转换灵活.段位多等特点。
主营产品:波段开关、编码开关、拨动开关、超小型密封式波段开关、特种波段开关、波段开关公司、波段开关厂家、波段开关生产厂家、无锡波段开关、江阴波段开关、江苏波段开关、上海波段开关

数控机床电类部件销售 >> 电子手轮|传感器|编码器 >> 机床调速用波段开关
性能特点:
  小型化:33.6X36.3(mm)操作面板后长度25.0(mm)
 5万次以上使用保证
 封闭一体化结构:具有防油、防尘、防水特性
 配线少(5根)、省时、省力、可靠
 采用接线端子方式,装卸方便
 设定简单,变换限位螺钉位置即可调整设定状态
 镀金双接点的安定接触,保证信赖性
 5种旋转角度:13.85°、15°、20°、27.69°、30°
 4种数字方式:2进制(正、反)码、16进制(正、反)码(误信号防止)
 牢度可靠,旋扭强度3(N.m)

  适用范围:
  普通1米6-16米各类立式车床的调速波段开关。
  数控1米6,2米5,3米5,4米,5米,6米,7米,8米,10米,12米,14米,16米各类立式车床的调速波段开关。
  其它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的调速波段开关。

  技术资料

楼主:
:(,看来这东西不好找!那天去赛格找了好多家,都说没有这种东西,有一家给我看了他那器件的参数,耐压才125V,另外一家说有他那里有,不过看到跟其他商家的器件是一样的,就不敢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