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接单电源还是接正负双电源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0-08-02):
运放接单电源还是接正负双电源是什么决定的?是芯片本身要求的还是根据电路需要(比如说让电源电路简单些)来决定的?是不是一个运放接正负双电源或者接单电源都差不多呢?

网友A:
使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是你自己决定的。
运放芯片并无使用单电源的要求,也就是说,没有只能用于单电源的运放。所谓单电源运放,是芯片设计得可以使用单电源,而非必须使用单电源。
使用单电源,最常见的目的,是让供电电源简单一些。

网友B:
与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电平有关

网友C:
LZ要处理交流还是直流信号?

如果 前面和后面 都有电容隔离,那么运放用单电源或者双电源都可以,

但如果要处理直流信号,因为输入信号是以GND为零参考,
而单电源下的话,运放Vee脚肯定接的是GND了,
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因为没有电容隔离,因此输入端电压就是由输入信号电位决定了。
如果此时没有信号输入,那么等于运放输入端的电压等于Vee脚电压了,
这意味着那些不是单电源运放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已经不能工作了,也意味着它只能用那些单电源运放。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与你要处理交流还是直流信号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无论前后是否有隔离电容,都可以使用单双电源的.

还有你后面说的,真搞不懂,没有输入信号时你想让运放帮你做些什么呢?

总之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单双电源供电都可以选用!

网友E:
可以看下OTL和OCL电路

网友F:
新人进来学习下:lol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与你要处理交流还是直流信号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无论前后是否有隔离电容,都可以使用单双电源的.

还有你后面说的,真搞不懂,没有输入信号时你想让运放帮你做些什么呢?
...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没有输入信号是短接到地,这个时候根据运放的结构不同,输入共模不能到低电源轨的运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不满足输入管的偏置条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输入短接到地的话,对于双电源,其输入共模电压是一般是0的;对于单电源运放,如果不偏置的话输入共模电压是vcc/2.

可否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说的这种不能工作的情况,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locky_z在他的帖子里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对于运放,输入共模只要满足输入级的要求就可以,绝对值是多少并不重要

常见的所谓单电源供电运放,就是输入共模可以到低电源轨

对于单电源运放,如果不偏置的话输入共模电压是vcc/2.

这句话是不完全成立的,尤其是对于MOS/JFET输入的运放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这个时候根据运放的结构不同,输入共模不能到低电源轨的运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不满足输入管的偏置条件"

上面这句话还是不懂啊!!!!!!!!!!!!:( ,求详解!!!:handshake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看他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8050&page=1#pid1259157
不懂继续过来问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谢谢啦!我先看看,不懂得再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