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造NOKIA充电器,提高风扇转速

楼主(2010-08-02):
我买了个USB风扇,插在电脑的USB上转速要高得多,而插在NOKIA的充电器上转速比较慢。NOKIA的充电器是5230的,5V/600mA的输出,不是USB的输出是5V/500mA么?应该是NOKIA的充电器的转速要高才对啊,是不是风扇的内阻太大了的原因?和NOKIA的充电器不匹配,还是因为NOKIA的充电器是开关电源,USB是线性稳压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改造一下NOKIA的充电器,让风扇转速高点,使用风扇老是开着电脑太浪费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流不够,你检测一下风扇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说这个风扇从USB拉取的电流比从手机充电器大?

网友B:
很多USB端口的驱动能力高于标准的500mA,楼主测试一下电扇工作时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C:
是的,USB不可能只输出500MA而已,

网友D:
谁说USB是线性稳压的,PC上的电都是开关的好哇

网友E:
你的诺基亚充电器是不是正品还不一定,
我上次拆过一个诺基亚的充电器很差的,输出整流二极管用1N4148

你想那二极管能给你提供500MA电流吗?

输出500MA时电压根本就不够.

网友F:
恩!有可能

楼主:
正品应该是的,我是买的行货。国美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