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输出脉冲波控制晶闸管

楼主(2010-08-02):
P2.7口为单片机 输出脉冲波,最后为了的到一个3V 100MA的脉冲信号控制晶闸管,这样可以吗? if 和IC的关系是不是要看具体光耦型号决定的呀?
集电极上面的电阻为20R,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是晶体管,不是晶闸管

网友B:
脉冲信号是有的啦,不过光耦最好工作在10mA-20mA。

楼主:
就想问下光耦中IF 和IC 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型号不同 他们之间的比例也不一样的吗?

网友C:
CTR值,
是由于型号不同 他们之间的比例也不一样的吗? 是的。

网友D:
楼主的IF是怎么得出来的?以你给出的参数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还没考虑MCU的IO驱动能力。IF和IC并无固定关系,要在特定外围电路元件的参数下才有对应曲线,而楼主的电路具有后级驱动晶体管,其输出电流主要由该晶体管的外围元件参数决定,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把次要因素当成了主要因素,而且忽视了其它决定电流的重要因素,比如IO驱动能力,可控硅门极压降等等,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电路设计。先去阅读器件手册,包括MCU、光耦和可控硅的,同时复习一下晶体管基本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

楼主:
楼主的IF是怎么得出来的?以你给出的参数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还没考虑MCU的IO驱动能力。IF和IC并无固定关系,要在特定外围电路元件的参数下才有对应曲线,而楼主的电路具有后级驱动晶体管,其输出电流主要由该晶体管 ...
引用 网友D:
谢谢导评。。 看了您的回答有几个疑问,希望可以帮我解答下:
第一,您说要考虑IO驱动能力,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好像不需要把,当P2.7为低时, IF=(5-1.3)/500?P2.7高的时候 发光管截止,IF=0;
第二,居我了解,光耦分2种 ,是线性的和非线性的,其中线性的是用于模拟隔离,关系正如5楼所说的CTR值决定的,但是非线性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不知道IC的大小;
第三,后级驱动晶体管我自己也还迷糊,因为100R的电阻可以看做是光电二极管或者三极管的VCC负载,也可以理解为是三极管NPN的偏置电阻,应该把他当做是第一个来理解的把?
请求教!

楼主:
还有就是那个光耦 准备用TLP521 但是看了半天的英文PDF 还是没找到他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CTR也没找到, 哪位了解的能否告知,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