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0-08-02):
我想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入门教材,尤其是C语言编程那一块,更是云里雾里!请大师们推荐几本书,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大师,但是可以一起学习,没有C语言基础那就先学C语言,等学好C语言,那就可以直接学飞思卡尔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把IO口控制搞清楚,把所有的模块的初始化都用C写好,把模块的各个用到的寄存器了解清楚,再做一个项目,基本就学会了,以后要开发产品的时候直接把你写的模块贴上去修改,按照功能添减功能,调试就可以

楼主:
谢谢两位了,我有一点C语言基础,以前也 用过51单片机做东西。现在就是想学习一下飞思卡尔单片机的C语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教程,哪像51单片机,教程遍地都是:'( 感觉无从下手了

网友A:
C语言还是那些东西,只是在飞思卡尔单片机上可能有些比较特殊的定义什么的不同,其实单片机C语言都差不多,差别很小,你找到差别就可以入门了,多看看别人的程序,找的差别

网友B:
基本上也就几个
#pragma
不同而已

网友C:
陈浩强的吧,,我也是用他来自学的,,我也学了不久,,,

网友D:
Ls 是谭浩强吧 !!
学了C语言,所有单片机一个样
无非就是寄存器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思维比语言更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摸到门槛了,成功点亮了一个LED,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