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是个什么概念啊?

楼主(2010-08-02):
信号的频率在什么范围成为电磁啊?

网友A:
电磁波是由同相振荡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以波的形式移动,其传播方向垂直于电场与磁场构成的平面,有效的传递能量和动量。电磁辐射可以按照频率分类,从低频率到高频率,包括有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光、X-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

网友B:
上于博士的网站上看看吧!呵呵!都是讲着的!

网友C:
也就是说无线的东西都属于电磁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