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跟随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2):
1/2和3/4功能不同,无好坏之分。

若只考虑偏置电流,1/3比2/4好些。

网友B:
上边两个图:Uout=1/2Uin
下边两个图:Uout=Uin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地方了。

楼主:
上边两个图:Uout=1/2Uin
下边两个图:Uout=Uin
引用 网友B:

下边两个哪种好?

网友D:
用运放做跟随器的话,要注意运放的开环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自激振荡。

网友E:
楼主考虑非常细致,小D佩服

网友F:
楼主给出这个图,想要说明什么含义啊,给我们讲讲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面两个图应该是左边的比右边的好。
因为运放的前级输入都是差分输入,‘-’端和‘+’端分别是差分输入的两个输入级。左边的图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的值相等(都是2R),保证了两个输入级的对称性。

望高手指点

网友G:
楼上很有见解,,,

网友H:
跟随器

  跟随器分为电压跟随器和电流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相同的,就是说,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在电路中,电压跟随器一般做缓冲级及隔离级。因为,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应用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输入阻抗,这样,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了前提保证。   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隔离,在HI-FI电路中,关于负反馈的争议已经很久了,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负反馈的作用,相信绝大多数的放大电路是不能很好的工作的。但是由于引入了大环路负反馈电路,扬声器的反电动势就会通过反馈电路,与输入信号叠加。造成音质模糊,清晰度下降,所以,有一部分功放的末级采用了无大环路负反馈的电路,试图通过断开负反馈回路来消除大环路负反馈的带来的弊端。但是,由于放大器的末级的工作电流变化很大,其失真度很难保证。   在这里,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正好达到应用,把电路置于前级和功放之间,可以切断呀扬声器的反电动势对前级的干扰作用,使音质的清晰度得到大幅度提高。   电流跟随器:   (1)电流跟随器与BJT基本组态:   电流跟随器实际上就是BJT基极接地(CB)的一种放大电路。因为这种接法的直流电流增益接近1(总小于1),即无电流增益,则输出电流近似等于输入电流,故称这种基极接地的工作组态为电流跟随器。   (2)电流跟随器的特性:   这种基本组态虽然没有电流增益,但是由于其输出电阻很高(因为共基极组态的输出电流基本上不受Early效应的影响),则存在一定的电压增益;并且其频率响应特性较好(因为集电结电容不是密勒电容),所以在某些放大电路中仍然被广泛采用着。

网友I:
新人进来学习下:lol

网友J:
回复 网友D:
用运放做跟随的话,当然是使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