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NRF24L01

楼主(2010-08-02):
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也找不出来原因
是这样子的 主机循环发送 超过发送次数进入终端继续发送 一直是次数超过中断
接收端那边 跟发送端一样的配置都验证过的,但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我是配置好寄存器后 CSN和CE都放高等IRQ了 一直没等到
求救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无法判断,硬件、软件的问题都有可能,如果你有频谱分析仪的话,可用之看看是否有信号发出,然后才好进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