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SM状态机的实验

楼主(2010-08-02):
大家好,小弟初学FPGA,前段时间在板子上实现了简单的跑马灯,按键控制和数字秒表实验。最近在写UART的串口通讯实验。有人建议我用状态机来做。

有两个问题请教。
(1)一般大家实现UART时,是否用状态机来写?

(2)假如做完UART实验,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我接下去应该做哪些实验?

(3)听说在工程中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状态机,所以我想问下,还能用状态机来完成哪些实验呢?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都会用到状态机。可以试试编写sdram的控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我有个ALTERA的实验板,用状态机对SDRAM进行操作时,能直观地看到实验现象吗?
或者说怎么知道自己用状态机编程是正确的?

我想做一些能产生比较直观现象的实验,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