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可以加密代码么?

楼主(2010-08-02):
如果我用NIOS开发一个系统,是不是要绑定一个CPLD,做加密之用?NIOS要从非易失里读代码估计读出来不难,但读懂就不可能了?就象是一个没有资料的新指令集?不加CPLD是不是完全复制不难,改就没办**

网友A(2012-11-16):
1,值不值得加密,基于sram工艺的FPGA确实不安全,但不是说任何系统都需要加密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下才考虑下加密。
2,加密的方式参见xilinx的资料,altera的不了解,但估计也差不多。
下面是一个相关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531676

网友B:
居然不给分。牛

网友C:
1,值不值得加密,基于sram工艺的FPGA确实不安全,但不是说任何系统都需要加密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下才考虑下加密。
2,加密的方式参见xilinx的资料,altera的不了解,但估计也差不多。
下面是一个相关的帖子:
htt ...
引用 网友A:
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