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学问题!

楼主(2010-08-03):
如图所示:请人体会不会触电

楼主:
请问人体这样会不会触电

网友A:
当然会了
我这样猜的.
电容通过人体充放电
人体还是有电流通过了。所以就触电了的

网友B:
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C:
如果电容容量够大,人体必有足够的电流通过。
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该电容对50Hz工频的容抗,然后计算一下通过人体的电流。人体的电阻显然要用最不利情况即最小值代入。

网友D:
那种最简单的充电手电就是通过一个电容充电的;P

网友E:
会人体与电容形成两条放电回路,负载电流有一部分通过人体、大地流回电源的N

网友F:
这要看电容的大小。容抗R=1/(2*pi*F*C)。 pi=3.14,F=50Hz,C是电容量(单位为法拉)。为了简化计算,将人体电阻假设为0好了,即可算的电流值。

网友G:
人体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触电
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H:
人体通过几毫安会有触电的感觉?10毫安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