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网友A:
从**看应该是Analog Devices, Inc.产品,封装为10-lead MSOP(RM-10),可以到其网站以marking、Branding等关键词配合IC表面的字符查询。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那块芯片的啊,急用,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刘宁哥写的书不错 分量很足啊  就是光盘寒酸了点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焊的可是真够难看的。